[维修求助]
视频通话对方听不到声音 打电话正常

楼主(2016-06-20):
遇到好几次这样的故障了  微信QQ视频通话对方听不到声音 但是打电话,发送语音信息都正常

网友:
有没有遇到这种故障的 分享一下经验啊

网友:
不只是iPhone 其他国产机也有这种故障

网友:
打电话和语音消息都正常 送话器和扬声器应该是没问题的 设置里面的权限也都开了 到底是哪里问题啊。。。。。

网友A:
看一下是不是软件本身的问题?卸载重装看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是不是软件本身的问题?卸载重装看看

试了  没用 qq微信都是同样问题。。。。

网友:
换尾插试试..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试了  没用 qq微信都是同样问题。。。。

会不会是问题出在对方身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会不会是问题出在对方身上?

不会吧  人家和其他人通话都正常啊

网友C:
换小像头排线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小像头排线就可以了

摄像头排线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  人家和其他人通话都正常啊

多数都是软件本身的BUG如果可以换版本就换个版本试试看

网友:
是的,微信和视频没声音就是那个排线上的麦克风坏了

网友:
楼主换了小排线了吗   好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