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板载CPU,HM55芯片组,不触发维修,版号R18D

楼主(2016-06-20):
收购了一台HP G4,不触发,打各电感阻值,无明显短路,通电,测试,无待机3.5V,打开图纸

网友:
学习了,BIOS容量不一样刷上去也行

网友:
长见识了 BIOS芯片尽然也可以通用...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这样也行啊。真是涨见识了

网友:
感觉ECBIOS本身出问题的还是比较多, 很多ECbios 都擦除不了,得换

网友:
这样也行 第一次 下次试试

网友:
ec条件正常不工作,不是程序坏就是本体坏,能刷就先刷后换吧

网友:
操作得好,细节决定收钱

网友:
128KB的软体刷到2MB的硬体上也可以用?

网友:
楼主技术好!又学了一招!

网友:
我也遇到过同样的一台机器是这个程序导致的主板不上电,不知是否是通病呢?

网友:
我有一块动一下就掉电,没有弄好,换板了。

网友:
感谢你的资料

网友:
感觉ECBIOS本身出问题的还是比较多

网友:
有的ecBIOS容量大了开机慢。

网友:
够详细啊,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