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MECHREV MR X6s-LH01 版号ntsn1521 v1.1.BIN

楼主(2016-06-20):
清华同方 MECHREV MR X6s-LH01 版号ntsn1521 v1.1.BIN

清华同方 MECHREV MR X6s-LH01 版号ntsn1521 v1.1.rar

网友(2016-09-06):
BIN应该是BIOS子,,,我手上有个机械革命MR X6S正在找BIOS,板子和你这个差不多,只有显存不一样,我的是四显存的,也下你BIOS看看,就算不行应该也可以作故障判断,我的上电0.5,,电感电压都出来了

网友:
悲剧,BIOS下了,但我那个芯片读不出来 ,编程器太老

网友:
我的档LOGO,不知道下载刷了可以用不

网友:
不知道能不能刷神州的本本哦

网友(2016-10-10):
我的也是0.5  下来试试

网友:
是图纸还是BIOS

网友:
正需要,请问显存是4G的吗

网友:
有图纸吗?我的是不触发

网友(2016-12-12):
有图纸吗大神,我的是打短路。一个场馆坏了

网友:
请教大神,我的开机不显示,哪里问题?

网友:
请问这是bios吗 还是图纸?

网友:
谢谢大佬的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2017-07-18):
我这个机器运行3D花屏  显卡显存都换了只能刷bios看看了 疑难杂症 麻烦

网友:
我这麦本本的本子也是这个版号,开机不显刷了这个能亮了,看来BIOS是好的,只不过开机logo不一样而已

网友(2017-10-26):
不触发 可以刷不

网友(2017-12-13):
今天一台mb ntsn1521的这是什么厂家代工的啊

网友(2018-08-08):
这个是修改好的程序吗?还是原机备份的呢?

网友(2019-03-04):
下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