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AD2 3G版重启故障修复篇

楼主(2016-06-20):
IPAD2 3G版重启故障修复篇

  型号:IPAD2

  故障现象:客户描述IPAD2使用一会就会重启

  维修过程:

  首先开机测试,按电源开关没反应。插数据线可以开机,开机后进系统电池电量显示是百分之百。插入SIM卡就一直显示正在搜索没有信号。拔掉数据线后立刻掉电关机。按开关不开机无任何反应。判断故障点第一可能是USB芯片有问题。因为IPAD和IPHONE的USB芯片损坏机率是非常大的,第二就是插SIM卡不识别,怀疑3G部分有问题,于是拆机进行测量。如图:

图1 IPAD2 3G版重启故障修复篇

  把主板拆出来后,先用万用表测试USB芯片,然而并没有发现问题,接着测量主板上的各路供电的电容有无短路的。当测到3G部分时发现问题,目测3G部分的功放芯片表面有烧伤的痕迹。如图:

图2 IPAD2 3G版重启故障修复篇

  芯片位置图:

图3 IPAD2 3G版重启故障修复篇

  直接将功放芯片拆掉,装机测试。开关机正常,电池电量也显示正常为56%,充好电测试几天,没出现问题。但是由于功放芯片坏掉所以导致插SIM卡无服务,和客户沟通以后,客户说3G功能不常用,就不用修了。装机测试发还客户。

图4 IPAD2 3G版重启故障修复篇

网友:
看了大神的帖子有种想学修苹果的技术了

网友(2016-08-02):
好文章  感谢分享

网友:
有图有文字,分享祥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