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ls23a300bsy 无信号后灰屏 刷了两个程序不行

楼主(2016-06-20):
ls23a300bsy 无信号后灰屏 刷了两个程序不行 啥问题
无信号

网友:
换一片新储存芯片试一下!!

网友:
好歹测下行场值

网友:
三星一般程序坏的比较多 但换了2葛程序不好的话 考虑检测VGA借口电路部分是否正常

网友:
三基色正常不这个还是量一量吧

网友:
像是VGA口坏了

网友:
行场信号打值

网友:
行场信号试下,然后看下有无24C08或者24C16吧清空下

网友:
驱动板还有问题

网友:
不信刷程序就百分百好的 刷了不行这种情况 肯定是驱动板的事啦

网友:
可能是程序都不对

网友:
应该还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直接换板!!!

网友:
我有一台,是正面的一颗显存进水了, 我重新值球了没好

网友:
这个估计还是驱动板程序或 哪个供电芯片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