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imusiv gene -z

楼主(2016-06-20):
maximusiv gene -z这块主板有一个毛病 点亮之后一旦重启检测卡就跑04 然后就断电点不亮了。必须得把CPU重新拿下来再装上就好了。然后重启再跑04断电 bios刷过了 有没有大神修过这个问题的,给指点一下。
cpu
点不亮

网友:
是华硕的主板

网友:
在出故障的时候 从供电开始查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