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tt信号问题求助

楼主(2016-06-20):
VTT这个信号是谁给CPU的 还有vtt怎么来的

网友:
这个一般指的是电压,是由芯片控制MOS管产生,跟内存供电,芯片组供电一样道理

网友:
VTT也是一个供电 供电的产生对照图纸看下就可以了

网友:
VTT是总线供电,也是PCH的核心供电,一般在桥或CPU的供电页码可以找到,内部名称时VTT或VCCIO,直接搜索外部供电名称,找到有电流的页码,那个就是产生这个供电的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