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IH61M不触发

楼主(2016-06-20):
IO为NTC6776F   64脚为SLP _S3#,这个信号时有时无,有时正常,无时不触发,客户赶时间不愿意放这,没跑线,这个一般为什么故障,南桥还是线路,还是其他的原因呢

网友:
按照开机时序来看啊,看下RTC    RSMRST是否正常,还有PS_ON

网友:
客户赶时间 直接让换板子

网友:
这个上BGA一下记得应该可以好 赶时间 的话换板

网友:
赶时间的话没办法   这个要说具体哪里故障 谁也不能说  都是要查的

网友:
南桥虚汗几率最多了

网友:
赶时间就换板得了

网友A:
不触发 H61查查南桥的DPWROK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触发 H61查查南桥的DPWROK

同意你的说法

网友:
干桥呀!感觉问题很可能就出桥这儿.

网友(2016-07-20):
楼主,你修好没?我也有块这样的主板,和你的是一样问题

网友:
没刷BIOS试吗?

网友:
量一下桥边的一个6脚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