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K26掉电求助

楼主(2016-06-20):
联想昭阳K26 电流上到1.1-1.2-07-0.6 然后自动掉电  取掉内存 电流上到1.1-1.2  然后掉电   什么问题啊 大哥们 给小弟指个方向

网友:
细节决定成败

网友:
感觉是缺电压你量量看电压齐全不

网友A:
开机脚on/offbtn# 电压22v  应该不正常吧  但是可以触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脚on/offbtn# 电压22v  应该不正常吧  但是可以触发

开机脚 22v 是正常 的  开机以后应该降到3.3v 但是我这是8.8v  不知道是不是这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