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蜂鸟S7-391,待机问题

楼主(2016-06-20):
宏基蜂鸟S7-391,待机问题:待机就有3V-5V的吗,还是开机才有,现在是接电流表0.02A,还有没电池能开机吗

网友:
高手在吗,谁过这个机器的,给点提示

网友A:
这个说不定 有些机器是触发后才有3 5V,不过应该还是待机问题 老老实实测待机条件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说不定 有些机器是触发后才有3 5V,不过应该还是待机问题 老老实实测待机条件吧

但是开关有3.3V,电流表也0.02A

网友:
有图纸吗,有的话还可以分析下

网友:
图纸能看出来是开机后还是开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开关有3.3V,电流表也0.02A

就这样就可以判定待机没问题吗??

网友:
这个机器正常有三五伏待机电压,手里现在有三片。有一片修好之后量了一下。另外两台没有三五伏待机开不了机

网友:
待机就有3v的这个是肯定的 ,我有一台机器我特地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