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230u BIOS

楼主(2016-06-20):
s230u BIOS 测试OK

网友:
BIOS 最好写清版号 版本号 机器型号 简单配置等 便于他人核实下载

网友:
是EC还是桥 还是两个都有
说清楚

网友(2016-07-25):
不能亮机,原机灰屏

网友:
是合成的 还是好机备份的

网友(2016-08-30):
也不说清楚了  2个bios 里面都有吗  版号为什么不写上

网友:
刷了要开两次机 才亮吗?

网友(2016-09-29):
这个BIOS确定可以用吗

网友(2017-09-23):
怎么只有一个 啊  应该是两个 EC的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