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车记录仪常见故障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6-06-20):
行车记录仪常见故障的解决方法

  行车记录仪现在已经相当普及了,但在使用时难免会遇到一些问题,诸如“存储空间满”“花屏”甚至是“开不开机”这些问题,状况层出不穷。遇到这种问题怎么办呢?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行车记录仪几种常见故障的解决方法。

行车记录仪 图1

  一、行车记录仪是有使用生命周期的

  首先为大家普及一个小常识,行车记录仪的使用周期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长,有的朋友曾经有过“不换车就不用换行车记录仪”的想法,这想法当真是有些“天真”,大家在车内的时候一般都是温度适宜的时候,那当我们不在车上的时候呢,除了开车的时候有我们陪伴,记录仪还要忍受更多的恶劣环境,尤其是夏天高温的炙烤和冬天的低温考验,机身硬件的老化程度要远远高于我们熟悉的手机、平板电脑、相机这些电子产品,所以对于一般的行车记录仪来说,一台产品的使用周期大概也就一年左右,大品牌质量过硬的产品可以有两年左右的使用寿命,所以行车记录仪的寿命并不如大家想象中那么长久。

  二、行车记录仪三种常见故障

  1、行车记录仪不能正常开机

  相信很多朋友都遇到过行车记录仪开不了机的情况,行车记录仪不能开机有两方面的问题:一个是行车记录仪本身坏了,另一个是行车记录仪没有供电。行车记录仪坏了咱们可以联系客服或者直接换新的,那么电池没有供电怎么办呢?

行车记录仪 图2

  ①电池没电插车充也不能立即开机

  现在的行车记录仪一般都是内置电池的,内置电池的用途就是为了在汽车熄火后能够延时关机继续拍摄一分钟左右,而有的行车记录仪则提供了停车监控的功能,其实停车监控仅靠内置二三百毫安的电池并不太靠谱,这里我们就不多说这个了。那么有内置电池的记录仪开不了机是为什么?是电池坏了吗?

行车记录仪 图3

  其实不然,最大的可能是内置的电池没电了,有朋友也许会问“我是插的车充啊,为什么还不能开机?”,现在大部分行车记录仪都有一个电池保护的设置,当内置电池没有电的情况下即使接上车充电源也不能马上开机,原因很简单,内置电池一丝点都没有,要先给电池充一些电量才能正常开机,遇到这种情况我们只需要等半分钟一分钟就可以了,当内置电池有了存储电量后产品就会自动开机了。

  ②什么情况导致电池没电?

  虽然我们在使用记录仪的时候一直插着车充,但电池没电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停车监控造成的,一些行车记录仪产品具有停车监控功能,但是没有连接汽车电瓶,用的还是行车记录仪内置电池的电量,一块二三百毫安的电池,如果夜间真的遇到车辆震动,大概也就只能拍摄十分钟左右,时间到,电池电量耗干也就不能正常开机了。

  ③天气太冷太热也不能正常开机

  还有一种情况也可能导致产品无法正常开机,一些产品在设置高低温老化时标准不一样,能够承受的高低温肯定也就不一样,所以在冬季太冷(北方夜间的零下二十度)夏天太热(车内暴晒后大概六十度以上)情况下产品也不能正常开机,这种情况就需要等一会儿了,等开空调产品恢复到(一般零下十度到零上四五十度)适宜的温度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2、花屏现象

  除了开不了机,行车记录仪还有一个问题状况——花屏,出现花屏的情况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排线传输不稳定,如果不是排线坏了的话(也有可能是排线接触不良),这需要我们耐心等一下,排线没问题话行车记录仪花屏有可能是因为电压不稳,或者产品长时间不使用造成的。

行车记录仪 图4

  行车记录仪出现花屏时,先把电源断一下,然后关机,等几秒后再把车充电源接上,经过十几秒就会呈现图中的状态,花屏效果逐渐减退,最后消失,不过花屏的行车记录仪都很容易出现反复,最终还是排线的原因,如果忍受不了的话就联系客服吧。

行车记录仪 图5

  3、存储空间已满

  卡满也是我们使用行车记录仪时遇到的问题,遇到这种情况大家都会问“不是有循环拍摄功能吗?为什么有的视频不能覆盖?”这个其实是因为行车记录仪大部分都内置G-sensor三轴加速度感应器,在日常行车过程中我们经常会遇到各种颠簸,所以有很多视频都是被锁住了,不能被覆盖掉,所以遇到卡满的问题也很容易解决,自己把卡内的视频删一下就可以了(危机时刻的视频可以导出到电脑里保存),非常简单。

  以上行车记录仪常见的三种故障的原因及解决方法,如果你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不妨按上面的放操作吧!希望本文的分享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2016-07-28):
之前有两个朋友拿行车记录仪的卡来让我帮忙清清空间。结果各种格式化、量产无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