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由器完成这个设置后,网速蹭蹭的快

楼主(2016-06-20):
  影响网速快慢的因素错综复杂,综合来看,网络设备(路由器、防火墙、交换机、网线)端口的速度限制也会在一定程度上拖慢网速,当然,决定网速快慢的主要因素还是在于带宽。对此,小编就给大家说说在带宽一定的条件下,如何优化路由器设置,让网速蹭蹭的快。

  对于很多了解无线路由器的网友来说,想必都有听过“信道”这个词,一般情况下,路由器的“信道”是按默认获取的,往往很多网友购买了无线路由器后没有进行针对性的优化,对此,下面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如何进行优化。
  1、首先,打开任意浏览器,输入192.168.1.1,然后输入管理员密码,完成后就可以进入路由器管理界面了。
  2、进入路由器管理界面后,点击左侧的“无线设置”,展开后点击“基本设置”然后就可以看到路由器的“信道”设置啦。如下图所示:

  3、需要注意的是,“信道”一般都是默认“自动”的,那么该选择哪个数值呢?下面我们重点说明下。
  4、首先,到应用市场下载任意一款“WIFI分析仪”,然后手机连接自家路由器的WiFi,再打开该APP,如图,该APP会自动分析出你所在环境周围的信号强度、信道分布等信息。

  5、然后再点击该APP右上角眼睛图标,切换到“信道评级”并选择自己的WiFi。这时APP就会自动帮你分析出当下最适合使用的信道(显示的星星数量越多表面信道越好,网络性能更优)。

  6、最后,根据APP“WiFi分析仪”给出的推荐信道,我们选择一个星星数最多的信道值,或直接使用APP推荐的信道。切换到路由器设置后将APP推荐的信道值填好,然后点击保存即可完成整个优化流程。

网友:
这个可以尝试看看 我家网速100M很慢

网友:
这个可以去试试。

网友A:
这个可以回家试试总是感觉速度不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可以回家试试总是感觉速度不快

可以试一下

网友:
路由器的自动,不就是根据这个来选定的吗

网友:
试一试,不知道怎样。

网友B:
有谁试过有没有效果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谁试过有没有效果

这个一般不太好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