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0独显小修

楼主(2016-06-20):
接机故障是开机掉电,据经验开机掉电一般是有短路或有某一路电压没有出来.先打各电感阻值正常,
再开机瞬间测各电感电压,发现下图PL17电感没电压。
这是显卡供电,查供电芯片工作条件发现没有EN开启信号,PR71电阻1脚有3.3V,2脚没电压。

分析有两种可能性最大,一芯片拉低,二PR71开路,打PR71 2脚阻值有500多正常,判断电阻坏,用锡线短接电阻两端,开机正常显示

最后还是到料板上找个5.6K的电阻装上

最后装机发现还有几个小问题,这里就不说了

网友:
应该是通病

网友A:
能修好就牛逼,不过lz测试接的那个线有点夸张了还是蛮厚道的,最后给他换了,没将就

网友:
这机器很多保险跟供电的电阻都喜欢坏

网友:
应该是有进水了

网友:
缺电压掉电的故障

网友:
没显卡供电 所以掉电

网友:
淡定的男人最成功

网友:
正常维修思路发挥不错……

网友:
可以算通病

网友:
分析得不错呀,细节决定收钱

网友:
you can solve this easily........ its easy

网友:
上次还遇到过一个供电保险断的

网友:
思路清晰e40这款机子这种问题还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
缺電壓掉電,學習了。感謝分享!

网友:
电阻开路直接用万用表打阻值不就可以测出来了吗?5.6K的电阻你也敢直接短接过去啊,楼主真大胆

网友:
你也修过这个故障吗?还是看过一样故障的帖子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修好就牛逼,不过lz测试接的那个线有点夸张了还是蛮厚道的,最后给他换了,没将就

电阻5.6K,将就怕是会出问题,楼主直接飞这样的线还不如直接拿掉电阻一坨锡过去来的快

网友:
电阻大小没什么关系 只要保证2脚电压3v以上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