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960

楼主(2016-06-20):
七彩虹960显卡不显   想着是不是显存的问题  给联系方式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没有?

网友A:
不显的显卡要查得挺多的  不光是显存会造成

网友:
是不亮报警还是过检不显啊,得说清楚嘛,供电有没有测?

网友:
就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显的显卡要查得挺多的  不光是显存会造成

供电好着  BGA动过

网友:
查供电 二级供电  复位电路  刷bios

网友:
还在保修吧,送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