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碁E471 板号:DAZWSAMB6F1 V:F 无CPU供电求助

楼主(2016-06-20):
郁闷中,接到同行送来的一个笔记本,插电待机正常,开机上到0.22A就不动,用万用表测量没有CPU 供电,集显供电也没有,当然集显供电是要出了CPU 供电才出来的,很多都说宏碁的BIOS 爱坏,必然BIOS就刷了的,附上图,请高手看下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到、导致不出CPU 供电,事先说明下,其他的供电都是正常的,期待中?

网友:
顺便说下,我更换了BIOS,IO  的

网友:
pch pwok    sys pwok

网友:
查其它条件先啊 一步一步 时序走

网友:
检查一下转换电路 看看有没说明发现

网友:
io?  你是换了cpu供电ic 还是ec?

网友A:
拆CPU,再测有无电压

网友:
影响不出CPU供电的因素很多  慢慢排查

网友:
我觉得修本子,时序一定要搞明白了

网友:
楼主修好没有呢 ?

网友B:
cpu得到procpwrgd后时钟正常才会发出svid开启cpu电压,查cpu

网友:
转换电压正常吗  查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CPU,再测有无电压

拆CPU 也是没有电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cpu得到procpwrgd后时钟正常才会发出svid开启cpu电压,查cpu

你的意思是CPU 坏了是吧 ,我是换了CPU 的还是一样的,没有

网友:
上面都说了,查两个Good信号。

网友:
svid波形没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拆CPU,再测有无电压

假如拆了CPU 有电压的话是哪里出了问题,是不是CPU 出了问题的

网友:
不用那么麻烦 先换个供电芯片看看能不能出

网友:
你这其他地方少电压,先看其它电路的电压都出来没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假如拆了CPU 有电压的话是哪里出了问题,是不是CPU 出了问题的

我刚刚机就修了一台机,拔掉cpu有电压,第一时间断定cpu坏的可能性非常大,换CPU,CPU供电出来了,集显供电没出来,就量cpu供电芯片条件,都正常,换芯片,完美亮机

网友D:
按时序来吧,这种机子问题多

网友:
引用 网友D:
按时序来吧,这种机子问题多

按照时序卡在桥的信号这里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刚刚机就修了一台机,拔掉cpu有电压,第一时间断定cpu坏的可能性非常大,换CPU,CPU供电出来了,集显供 ...

你换的是哪个芯片

网友E:
你应该查桥的两个PG信号正常不还有桥的25M晶振起振不,桥和BIOS的通信,还有桥的其他小供电是否正常,然后桥发出CPU的PG信号给CPU 才解码SVID的你最好一步步查条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E:
你应该查桥的两个PG信号正常不还有桥的25M晶振起振不,桥和BIOS的通信,还有桥的其他小供电是否正常,然后 ...

关键是我现在拆掉CPU 是有供电出来的 ,上CPU 就没有CPU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关键是我现在拆掉CPU 是有供电出来的 ,上CPU 就没有CPU供电

那你换CPU试试吧

网友F:
那你换了CPU供电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你换了CPU供电没有啊

暂时还没有这个CPU

网友:
修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