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蓝色的电阻阻值是多少?

楼主(2016-06-20):
看图

网友:
7.1K,最靠近引脚的那一环为第一环

网友:
R8吗? 130K

网友:
建议楼主查查

网友:
到底是几K

网友:
下载色码电阻计算机器就可以了。

网友:
我发现我认色环电阻也不行,我很难确定什么颜色,不知道是不是有点色盲。。

网友:
还是用计算器算一下吧  靠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