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中WiFi信号不好怎么办?无线路由器的摆放方法

楼主(2016-06-20):
家中WiFi信号不好怎么办?无线路由器的摆放方法

  WiFi已经全面融入我们的生活,甚至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对于大多数家庭来说,家中都会有一台无线路由器,但即使选择了相同品牌、相同型号的无线路由器,每个家庭的无线体验依然不同。这背后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比如建筑结构不同,周边无线环境差异大,甚至是运营商网络不给力等等,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无线路由器的摆放问题。

家中WiFi信号不好怎么办 图1

  相信不少朋友都知道,WiFi的传输性能会随着距离的增加而变差;随着障碍物的阻挡,WiFi信号也会受到干扰,虽然知道这两点,但有的用户还会将无线路由器放在家中的角落里,然后抱怨家中的WiFi体验差。其实你只要挪一挪无线路由器的放置位置,或许就能消除家中的无线死角哦。

(PS:本文仅面向初级用户)

家中WiFi信号不好怎么办 图2

  无线路由器如何摆放?

  1、无线路由器请往中心位置放

家中WiFi信号不好怎么办 图3

  如图所示,无线路由器发出的WiFi信号是一个扁球形,所以将其放在家中的中心位置无疑是最为合理的,其所能覆盖的范围也是最大的。所以请把无线路由器移出角落,才能发挥它真正的实力!

  多数无线路由器配备的全向天线,一般是标准偶极子天线,(垂直天线其实就是一种偶极子天线)。偶极子天线具有方向性,这种方向性表现为垂直极化,如图所示中间Z轴就是天线方向,那么它发出的WIFI强度就呈“环形”立体覆盖。图中水平方向(深红色区域)最强,竖直方向(深蓝色区域)最弱。

  2、摆放位置远离厨房

  原因一:就是微波炉的存在,其与无线路由器工作在同一频段(2.4GHz),但功率要比无线路由器高出很多,因此在使用时会严重干扰无线信号;

家中WiFi信号不好怎么办 图4

  原因二:冰箱、厨具等金属,也会阻隔无线信号的传输,所以无线路由器要远离家中的厨房。

  3、天线的摆放角度

家中WiFi信号不好怎么办 图5

  如果家里的无线路由器只有一根外置天线,建议不要将其水平放置,因为这样会影响信号的覆盖范围;如果无线路由器拥有2根天线,那么将其一根垂直放置、一根水平放置,将会获得更加理想的应用体验;如果无线路由器有3根以上天线,那么把它们放在不同的角度上。

  4、远离墙体、金属和镜子

  人们在搭建无线网络时,常常忽略障碍物对无线信号的影响。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墙体对无线信号的削弱,如果是木质或石膏等材质墙的话,无线信号还可以穿过,但下面的一些障碍物却可以令无线信号强度迅速降低,它们有砖墙、瓷砖、混凝土承重墙。当然,还有刚刚提到的金属制品,甚至是镜子!

家中WiFi信号不好怎么办 图6

家中WiFi信号不好怎么办 图7

  上述几种方法非常的简单,但效果也是相当明显的,对于初级用户来说,不妨一试。

网友:
以为就看过,不予以评分

网友:
1:远离2.4G频段的电磁信号
2:请使用采用高通芯片的路由器(推荐一款 TPLINK 5600)
3:如果有资源的话用频谱分析器做信号分析

网友:
5.0和2.4的感觉差不多吧,LZ这两个频有没有差别呢

网友:
科普知识。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