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20维修案例

楼主(2016-06-20):
联想E420风扇维修案例

E420 FAN ERROR 维修案例.zip

网友:
这厮干的不地道,大家别进来了

网友:
这种东西都要分?

网友:
E420 FAN ERROR 故障的原因有很多:
1.        大多数是风扇不良导致的,更换风扇就能解决
2.        还有一部分换了风扇还报错的可能就不是风扇的问题,有以下几种可能:BIOS,温控芯片U2801 (EMC2103),独立显卡或CPU

如果是独显引起的FAN ERROR,可以断开排阻RN8501,原理如下

GPIO_VGA_03_DATA和GPIO_VGA_04_CLK不良,导致SMBD_THERM信号无法正常通讯,EC和温控芯片EMC2103无法通讯最后报风扇错

显卡是通过排阻RN8501和温控芯片相连的

RN8501的位置在EC旁边

以上文字为附件内容

网友:
想分想的过分了

网友:
估计是楼主没有分了,是想挣点分情有可原。

网友:
现在的分难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