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6-06-20):
如题,有没有人知道的,麻烦说下
恢复

网友:
会的 总线应该会不同 5s的机器上试过 会黑屏 且进入 恢复模式。

网友:
楼上扯蛋.没音频照样开机的.你有可能是CPU吹坏了.

网友:
有没有明白人,,出来吼两句

网友:
会的 必须会

网友:
不会,我试过,拆了音频一样开机,一样听歌,一样有来电铃声。

网友:
5S拆了大音频 可以开机,我才试过了!

网友:
都是闲的蛋疼,乱回复

网友:
不会 音频摘掉不会影响开机的 你这样刷机看看报什么错

网友:
可以开机,只是没声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