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l之棉花解决内存槽用不

楼主(2016-06-20):
有一个插槽用不了,一直不过内存,上假负载发现系统总线一个3.3一个0,不正常,应该两个都是3.3v,到处跑线找系统总线电压是谁给的,结果突然发现,这个有问题的内存槽的118脚,也就是没电压的那个系统总线的触点有些弯曲,靠里了点,可能导致没有能接触到内存,于是表笔点118脚,和假负载系统总线,没有响,果然没接触到,用镊子纠正无效,怎么搞都不行,再弄估计给弄断了,于是扯了点棉花揉成团,塞进去,把触点纠正回原味,上内存,跑码亮机。主板修复。。。

网友A:
除了棉花还能用什么啊,棉花用不了多久的吧

网友:
楼主的办法很好,修平板的时候就好用棉花垫按键,好用,赔付一个

网友:
这个不仔细观察的话真的看不到怎么修电压都不出来

网友:
写得很详细 谢谢楼主无私分享

网友:
时间长了棉花压扁了还能接触到吗

网友:
没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胆大心细 还得有创意 呵呵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除了棉花还能用什么啊,棉花用不了多久的吧

要不就换内存槽哈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要不就换内存槽哈哈

还是给他塞棉花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还是给他塞棉花吧

我上次也是槽问题,我直接飞线到内存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也是槽问题,我直接飞线到内存上。

飞线貌似比棉花稳定,哈哈,版主就是牛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飞线貌似比棉花稳定,哈哈,版主就是牛

但是也有不好的地方啊,不能换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但是也有不好的地方啊,不能换内存

换内存再重新飞,哈哈哈

网友:
真是人才啊  维修真得是无奇不有

网友:
楼主真是一介人才。

网友:
小白:问换内存槽麻烦吗?呵呵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要不就换内存槽哈哈

换内存槽工程就大了,我们这根本没工具

网友:
简单实用,不错的方法。!

网友:
这也想到厉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内存槽工程就大了,我们这根本没工具
应该这个不是两个槽都有问题啊,有一个有用就行了

网友:
修到极致了,棉花都用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