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42G老问题掉电求助

楼主(2016-06-20):
  今天接了一台5742G 掉电 进系统5分钟就掉了 看了很多贴都说是BIOS的问题 但是我现在都刷了 但是还是掉电????

网友:
查查温控  散热  风扇转速

网友:
首先做好散热,如果故障依旧,刷合成的BIOS,还是一样问题,检查温控电路

网友:
看看是不是准时掉电,准时掉差不多bios问题

网友:
没示波器抓不了波不好判呀,换个温控看看

网友:
应该还是bios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