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CQ45 6050A2493101-MB-A2 集显BIOS

楼主(2016-06-20):
如题 论坛有的基本下完了 全开机掉电 重启 刷回原来的BIOS就不会

网友A:
你原来的什么问题?

网友:
咳咳 错了 是6050A2493101-MB-A02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原来的什么问题?

开机无显 CPU复位都有 不出集显供电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开机无显 CPU复位都有 不出集显供电

你不是说刷会原来的就可以吗?

网友A:
不出集显供电不见得是BISO的问题,你有示波器吗?先检查一下有没有读取内存!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不是说刷会原来的就可以吗?

我说的是刷回原来的不会掉电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说的是刷回原来的不会掉电重启

检查又SMBUS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出集显供电不见得是BISO的问题,你有示波器吗?先检查一下有没有读取内存!

咳咳 然而刷好了 原来我是只刷一个 刚刚2个一起刷了一下 搞定了 感谢dalao

网友:
那可能不是BIOS问题了,按时序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