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植锡网上面没有的这个芯片,各位大哥高手都是怎么植锡

楼主(2016-06-20):
植锡网上面没有的这个芯片,各位大哥高手都是怎么植锡的

网友:
手工摆珠

网友A:
月饼大哥,是不是把锡搞到芯片上面,还是把锡搞到植锡网上面,吹出一棵,在把一棵棵锡放到芯片点上面在吹一下,是这样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月饼大哥,是不是把锡搞到芯片上面,还是把锡搞到植锡网上面,吹出一棵,在把一棵棵锡放到芯片点上面在吹 ...

锡球,一个个摆到芯片上。
芯片上不要放过多的焊膏,稍微一点点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锡球,一个个摆到芯片上。
芯片上不要放过多的焊膏,稍微一点点就好了

好的,谢谢月饼大哥,我试一下

网友C:
有通用的植锡网啊,大小一样就能用

网友:
这样的工程比较大   会摆死人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通用的植锡网啊,大小一样就能用

5s天线开关,u17 植锡网上面没有这个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5s天线开关,u17 植锡网上面没有这个芯片

就是没有标型号那种啊,锡球一样大小就成,一整块网那种没有形状的

网友:
用万能植锡网,修安卓机必备。

网友:
只要点能对齐,,就可以植啊不一定要原装网

网友:
淘宝不会啊 ,几块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