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550一开机就掉电求助

楼主(2016-06-20):
联想E550一开机就掉电

网友:
        怎么  掉电的

网友:
什么电流掉,,能亮机么,,提供多点信息

网友:
请把故障尽量描述清楚一点,例如电流上到多少掉,上电多少秒掉电,你都做了哪些,主板板号是什么?

网友:
掉电瞬间都有哪些电压出来 这些要描述清楚

网友(2017-06-12):
怎么个掉,电流多少多久掉

网友:
我今天也遇到一个  你的那个有没有修好,我怀疑是bios问题  但是刷了还是一样,开机瞬间,屏会有信号

网友:
这故障描述的。。。。。。

网友(2017-07-17):
高温吧 你换个U 试试  我这个是有时候能开机  但是关机后就开不开  换U 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