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H57H-AM 電路圖

楼主(2016-06-20):
io 85 RSMRST 阻值 32  挑起也一樣    求電路圖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 ... filter%5Bforum%5D=5  看看有没有你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www.chinafix.com/search.php?kw=H57H-AM&searchsubmit=yes&mod=forum&searchid=1&filter%5Bforum%5 ...

後來跑線路. 發現 32歐姆是正常的. 是中間有電阻變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