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几片精品料板。HM65以上的

楼主(2016-06-20):
第一片好像是DELL N4050  版号:DV14_HR_MB   问题是掉电,就焊过一个电容

第二片 华硕K54LY  问题是外接显示,内接清屏,以前加焊过显卡,后来用了没多久坏了。

网友:
第三片 是惠普4446s吧好像 amd的。没有cpu供电    换个cpu供电旁边的2个电容

第四片是B590  联想的  掉电。我就补过一根线。

ps:只有华硕的加焊过显卡,其他的桥都没动,没有一个焊过QFN供电芯片的。 400包邮一起,不单出。 送2片,真正料板。 不喜勿喷

qq 398232592

网友:
祝你慢出

网友:
50一片 求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