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H61开机很久才显示LOGO,要不就是开不起机

楼主(2016-06-20):
铭瑄H61开机很久才显示LOGO,要不就是开不起机,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A:
BIOS先刷为快。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B:
大概多久这种可能是ME模块问题,亮机慢,刷个工厂图纸

网友:
亮机慢 先搞bios吧

网友:
bios怎么搞

网友:
引用 网友A:
BIOS先刷为快。说不定就好了、

应该,,,,,怎么搞

网友:
合成一个BIOS刷上去  应该就好了

网友:
估计又是RT8859那边的问题。。这个芯片比较难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大概多久这种可能是ME模块问题,亮机慢,刷个工厂图纸

版主,想请教一下,ME模块是什么?我有一块板是杰微P55AT-C2的板,有时跑F1C1,有时跑2A就卡在那里,换过IO,还是一样,想刷BIOS,里面有两个BIOS,一个是BIOS,1024K,另一个是BIOS+ME,这个是2048K,看主板上标有两个BIOS,但实际上只有一个BIOS。BIOS芯片是WINBOND的,25X16,刷上去提示芯片内容与缓冲区内容不一致,再换带ME的BIOS,也是同样的提示。想刷回原来的BIOS,还是提示芯片内容与缓冲区内容不一致。是不是这个BIOS芯片坏了?我改一个型号再刷,这时提示:芯片不为空。这是为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版主,想请教一下,ME模块是什么?我有一块板是杰微P55AT-C2的板,有时跑F1C1,有时跑2A就卡在那里,换过 ...

ME是INTEL高级引擎管理模块,你卡2A排除外设了吗?然后BIOS现在可以刷回原来的吗?换个同样容量的BIOS刷进去看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ME是INTEL高级引擎管理模块,你卡2A排除外设了吗?然后BIOS现在可以刷回原来的吗?换个同样容量的BIOS刷 ...

卡2A时,已经将声卡与网卡全部拆除了,但还是一样。我想刷回原来的,但刷不了,有两个,应当刷那个,或者两个都可以?还有BIOS的容量应当如何识别?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卡2A时,已经将声卡与网卡全部拆除了,但还是一样。我想刷回原来的,但刷不了,有两个,应当刷那个,或者 ...

2个的话,你都刷过吗?最好都刷回去啊,容量的话,25Q16的是2M
25q08的是1M,然后 32是4M

网友:
引用 网友B:
2个的话,你都刷过吗?最好都刷回去啊,容量的话,25Q16的是2M
25q08的是1M,然后 32是4M

2个我都试过了,但是这样试个,都是独立刷进去的,一个不行了,再换另一个的。两个都刷回去的话,由于是25X16,容量就是2M的,BIOS这个是1024,BIOS+ME,这个是2048吧,加起来就超了,这样的话,是不是要考虑BIOS的分离与合成了?

网友B:
本身板子上有几个BIOS?按照你备份的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本身板子上有几个BIOS?按照你备份的来,

只有一个,我将原来的刷回去试试,多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只有一个,我将原来的刷回去试试,多谢了

你备份出来的是多大的?2048?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备份出来的是多大的?2048?

2048,换一个芯片刷上去,不再提示芯片内容与缓冲区内容不一致。但故障还是一样,那么芯片与程序都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