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75e不开机

楼主(2016-06-20):
接到同行送来的一款机器,机器机号:B457e。同行故障描述不开机。放在我这里就闪人了,忙完手头的活,取电池,上可调电源待机电源为0.069A,加电无任何反应。拆机至裸板,取掉所有的黑色贴纸,目测主板无明显烧痕。板号:

测试公共点及各大电感阻值均正常,裸板上电,测得3.3V及5V正常,测EC工作条件全部满足,因为是AMD的集成U,特意去测了下COMS电池3V正常……南桥好烫呀!上论坛转了圈,说是这个待机只有0.01A左右,难道还是南桥的问题,果断拆南桥,上电待机0.012A。报价购芯片,三天后芯片到手, ,处理好底盘 上BGA一次性OK,上电电流一路小跑至亮机!维修到此结束!!!!没有技术含量的贴子!

网友:
楼主故障判断很精准 应该是维修老手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

网友A:
这个CPU多少钱,运气不错

网友:
这是黑胶卡吗

网友B:
怎么可以不掉眯呀

网友:
温度是多少度呀

网友:
待机偏大你没有测试一下待机电压的对地阻值吗?

网友:
rtc短路会引起待机偏高

网友:
什么南桥

网友C:
虽然有BGA 但一次没搞过桥,怕啊

网友:
南桥短路3,5V应该没有啊?怎么还会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CPU多少钱,运气不错

不是U,是桥

网友:
桥四周点的黑胶,底盘没有黑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可以不掉眯呀

BGA上取,只要不搞风枪硬搞,就不会掉点

网友:
无铅的取下来240度够了,装上去有铅的220度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虽然有BGA 但一次没搞过桥,怕啊

欢迎到迅维基地,保证黄帮主把你调教得不怕不怕的!

网友:
楼主,在基地学习了多长时间,我也想去

网友:
可以,加分

网友:
楼主故障判断很精准 应该是维修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