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 BS-3500 电源 绿线电压偏低 只有2V

楼主(2016-06-20):
航嘉  BS-3500 电源 绿线电压偏低 只有2V  ,怎么维修。 有事您Q我

网友:
紫色5v正常

网友:
直接换吧,用那么多年都老化了

网友:
顺着绿线跑一下线路电路很简单.......

网友A:
绿色的电压来自紫色。应该很好查。有些绿线本来电压就低。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绿色的电压来自紫色。应该很好查。有些绿线本来电压就低。

好像 这种单芯片PWM 绿线电压 来自于5V SB
一般过电阻 或者是稳压二极管

网友:
楼主查的如何?分享一下.................

网友:
楼主还没说明电源的故障,能否短接绿地启动电源,芯片的型号?

网友:
航嘉  BS-3500 电源 绿线电压偏低 只有2V  ,看紫色5v.正常 不能启动,绿线接二个贴片电阻。第一个看不清。第二个贴片电阻473到一个小三极管1AM后面的就不会查线路了,第一个贴片电阻接到一个WT7522  IC 。

网友:
QQ:330533075 大神。加下QQ教下新手

网友:
测一下WT7522的1脚电压,看有没3V以上,有就拿线点着1脚接一下地,看电源能否启动,能启动就查电阻和相连的三极管

网友:
我查过。绿线接一个电阻。分开二个线路。第一个线路接到一个WT7522  IC,我试过断开接到WT7522  IC 这条线路。在测试接IC那个脚有5V.

第二个线路接到一个473电阻,接到一个小三极管1AM,后面的线路就不会查了。。

网友:
短接芯片的1脚对地,看是否能启动!能就表示电源的主电路和推动电路能正常工作,不能就还有其它问题,电源的开关机部分找图纸看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77769-1-1.html

网友:
我找到一个问题。我去掉那个473电阻有4.9V电压。但是我用绿线与黑线短路。还没有开机,现在没有找到同型的473电阻
好失望呀。我没有找到473电阻。换一个472电阻上去电压也变低了。2V

网友:
接着往那个473 电阻 那里跑线路。

网友:
查ps-on的三极管是否正常

网友:
看芯片象SG6105ZD,参考这个电路查一下。

网友:
  WT7522 IC  第一脚是接绿线的。2V    短接的时候测一下1脚有变0V

网友:
测试一下,短接绿线时,电源芯片有没有波形输出

网友:
先测测 紫色是几伏吧

网友:
对于采用WT7522 IC应用的电路,IC坏的可能性非常小,不能触发的的时候,实质上该芯片以保护,告诉你一个必杀技!
看见那个可调电阻吗?拆下测一下是否损坏,这是我维修N多此类电源的经验(包括DELL系列的)

网友:
来个大神啊

网友:
来自: 安徽
量一下紫5V到绿电阻。

网友:
那位大神。联系下我。QQ:330533075

网友:
那个可调电阻上图看看。我是新手不太懂。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