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230u不触发

楼主(2016-06-20):
我有台联想s230u的机子,通电电流在0.02A, 3v和5v都有,按开关无反应,不触发,有大师遇到过吗,指点下。

网友:
开关有点压吗?开关到EC,EC到SB,SB到EC的信号都有吗?

网友:
除了电压   触发要查的条件还有很多

网友:
解决了吗  我也是一样的问题

网友:
待机都满足吗,查开机时序

网友:
看看开关有没有跳变 然后再查ec

网友:
千万别急着三板斧

网友(2016-07-25):
我也遇到一个这样的机器,正在想办法,有没有人修到过?看来这样的故障不少.有点像通病

网友:
ni你看看lid信号正常不

网友:
刚修一个是io坏了,换完io可以上电了

网友:
ec条件,不会,就刷个BIOS吧

网友(2024-09-24):
LA-8671P 图纸

S230U LA-8671P.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