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移动烽火AN5506-04-f光纤猫破解

楼主(2016-06-20):
哪位大大知道移动送的光猫(烽火AN5506-04-f)的超级用户名和密码呀?
给个破解方法也行
或者
给个这款光猫的telnet的用户名和密码也行
小弟这里就先谢谢了!

网友A:
自己顶一下,别让帖子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自己顶一下,别让帖子沉了

某宝看一下有没有人可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某宝看一下有没有人可以

某宝上问了几个,有给“telecomadmin”的,也有说这款没破过的.其实加个路由也花不了几个钱,只是多台设备感觉不是很简单干净,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某宝上问了几个,有给“telecomadmin”的,也有说这款没破过的.其实加个路由也花不了几个钱,只是多台设 ...

那就是不能破解了哦

网友C:
事实上烽火的猫漏洞比较多,破解起来都不难。。。应该在出场状态下可以用工厂权限开telnet,之后telnet进去分析下文件脚本啥的就搞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事实上烽火的猫漏洞比较多,破解起来都不难。。。应该在出场状态下可以用工厂权限开telnet,之后telnet进去 ...

具体怎么用工厂权限开telnet呢?telnet的用户名和密码是什么呀
我试过root ,gpon都不行,连shell命令都用不了
请指点下,Help!

网友:
直接拆了  应改

网友A:
谢谢提醒,硬改俺没试过,俺先找找这方面的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谢谢提醒,硬改俺没试过,俺先找找这方面的资料

打错字了,硬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