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465c上电到0.5,不出桥供电求助。

楼主(2016-06-20):
其它供电出来了,就pl17无供电。。
11脚=3.3v
3.4.15.20.24脚=5V
2.5脚=19V
求助 接下来不知道该怎么查?

网友:
接下来换芯片  ok

网友A:
你可以查下出2.5V电压的那个8脚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查下出2.5V电压的那个8脚芯片

什么意思???

网友:
接下来换芯片

网友:
14脚BST正常不?芯片控制两组供电,另外一组有产生电压吗?如果另外一组有点压,那么芯片本身应该就没什么问题了,故障就在于外围电路查查反馈

网友:
遇到类似的一边出电压一边不出 换了芯片ok

网友:
芯片换过没?貌似条件正常,还查下后面负载、上下管、滤波电容、BST。

网友:
换芯片已好,谢谢各位。

网友:
好经验都收藏了

网友:
早就應該換了再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