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机体验]
VR 从内部硬件了解VR Oculus Rift详细拆解(转)

楼主(2016-06-20):
Oculus Rift产品图

 1Oculus Rift整体详细分析

  Oculus Rift正式出货已经有几天了,今天我们对Oculus Rift的内部拆解进行分析。本次拆解的Oculus Rift配置如下:分辨率为2160 x 1200的两块OLED显示器,刷新率为每秒90帧,内置加速度计、陀螺仪和磁强计,自带立体环绕声耳机,红外摄像机跟踪,水平可视角度大于100o

 本产品的整体行较强,从外部基本看不到可以下手的地方,可见其设计得巧妙,所以这次拆解需要从中间开始。

整体图

  从中部先将软垫摘下,露出内部细节。

摘下软

拔除数据线

拆除边框螺

触点

  拔出数据连接线,并拆除边框螺丝。摘除边框,可以看到边框内部使用了触点式连接。这种连接方式大大降低了损坏的风险。

外壳拆解和内部组件

向下用撬棒沿着边框将外壳翘起,并轻轻拿起,现在可以看到内部完整的镜片。在这里可以看到,镜片的位置可以用外壳上的一个开关调节。

将外壳翘起

拆除外壳

右手拇指下就是开关

调节镜片距离

疑似光线感应器

 因为没有官方的准确数据,所以推测下图中的红色方块中是一个光线环境感应器,用来自动调节显示屏幕的亮度。同时可以感应到使用者有没有佩戴,以及周围环境的亮度。

内部主板及芯片

  现在将外壳拆开,不能直接移除,外壳和内部还有三根连接排线。拆除排线后,就没有连接线了,可以直接拿下外壳。下面就可以直接看到机芯的主板了。

向上抬起

内部有三根排线

拆除排线后

拆下的外壳

内部细节

机芯主板

  主板细节以及芯片详细介绍

主板上的芯片详细介绍

主板背面

  现在可以拆下镜头,拆下后可以看到内部的OLED显示屏,显示屏像素密度为456PPi。

镜头已经可拆下

屏幕素质很高

屏幕排线细节

外框镜片

镜片细节

镜片

  镜头拆下之后,继续向下拆解,旁边的主板上有连接排线的连接扣。

主板

外壳图片

主板上的控制芯片

主板背面的电容

  以上就是主板和屏幕部分的详细拆解,下面针对头戴外壳部分进行拆解。

边框详细拆解以及总结

  主板和屏幕已经完全拆解完毕,现在开始拆卸外壳,用撬棒沿着外壳的缝隙撬开,里面用胶进行了固定。

外壳缝隙

揭下外壳

揭开的效果

拆解零件一览

  至此,Oculus Rift CV1已经完全拆解完毕。由内部结构看,无论是屏幕材质,外壳材质还是内部芯片,用料都是很扎实的。

网友:
又有新的生意了

网友A:
VR 可能以后的发展趋势啊, 诺基亚现在都在研究VR

网友:
引用 网友A:
VR 可能以后的发展趋势啊, 诺基亚现在都在研究VR

vr现在好流行

网友A:
日本 宅男必备神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日本 宅男必备神器啊

哈哈 猥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