驱动板吱吱响

楼主(2016-06-20):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977560-1-1.html
前两天发的一个贴子,管子换了,但还是有吱吱的声音,量到D极波形是这样的 电感后极有一点点波动.看起来还好,为什么那么响

网友A:
lz这是什么示波器?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这是什么示波器?

泰克TDS220

网友:
电感 后面的电容换了   有响的话  一般是负载过重 电感响

网友B:
你这示波器这是怎么了,,,,,,

网友:
是不是电容或者电感

网友:
是电感响.但怎么样维修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这示波器这是怎么了,,,,,,

屏老化了..

网友:
第一眼竟然没有看出是示波器

网友:
部件老化了吧

网友:
应该是带不起负载

网友:
怎么是脉动波形,没明白

网友:
应该是带不起负载,换电解电容试试

网友C:
此贴问题已解决,换了LED灯条OK

网友:
图片亮了...

网友D:
谢谢楼主的波形图 治好了我多年的白内障    话说我觉得LED寿命不行  维修中遇到好多灯条坏的了 LCD出来这么多年 坏的数量能接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此贴问题已解决,换了LED灯条OK

估计是灯条过热导致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的波形图 治好了我多年的白内障    话说我觉得LED寿命不行  维修中遇到好多灯条坏的了 LCD出来这么 ...

呵呵,这示波器我是没办法,换一个要不少钱

网友(2016-07-20):
大家都是奔着楼主是示波器回帖的,这是怎么了

网友:
原来是灯条问题带不动

网友:
换个驱动板吧

网友:
灯条电流大了吧

网友:
屏的问题吧

网友:
看错了 是不是电感虚焊

网友:
换一换电容或电感,这应是元件老化

网友:
灯管或者高压变压器坏了

网友:
会不会是你换的灯管有问题或者没装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