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700不触发,到不出CPU供电简单维修

楼主(2016-06-20):
L700这个机器是进了水的,所以直接从入水的地方着手,每个问题是RP7,RP2不分压,测PR7一端电压0V,另一端还是19V,说明电压是直接从PR2直接过来的,没有直到分压的作用,换RP7解决问题
每二个问题是不出CPU电压,测IC  6脚3.3V,开启信号有了,测20脚0V说明,说明主供电没有过来,测PR155电阻无限大,直接短接,供电IC直接烧了一个洞,说明PR155是因为IC短路引起烧断的,换IC,OK,问题解决

网友:
发个发案现场就生动点。如果是我一定会发多点图,分多点又有人加分。

网友:
今天我也遇到过一台一样的机器。一样的故障。但是拆开后机器就可以开机了。

网友:
楼主可以把进水的地方拍个照,清洗处理完成再拍个照,然后说下上电电流,然后再说如何如何检测,最后再附上个亮机照片,这样这个帖子就完美了,还可以多赚些分数

网友:
我今天也接个进水的机器运气就没那么好  烧的都没个人样了

网友:
为了下载分 管个水

网友:
都是主供电问题

网友:
示波器不会用

网友:
没有详细图片  分数都比较少 为了多赚点分 大家也要多拼点.

网友:
虽然没图  看电路图是同原理的  已经很好了

网友:
供电的电阻换之前还是打打阻值好,很多都是后级短路烧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