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H61M-DS2 自动上电不断电时亮时不亮

楼主(2016-06-20):
GA-H61M-DS2  自动上电不断电时亮时不亮  简单的说下吧 大家碰到这个为可以参考  这种问题一般IO或者拉低电源绿线的电路电路有问题  首先测IO107脚发现电压为1.9左右  时正常3.3时不正常  翘起IO107脚测还是一样   看图纸发现到Q17 怀疑是不是Q17不良

看Q17不影响什么  拆掉Q17  不会自动上电  也能正常断电 测试一切正常

网友:
最近我接到的机器都是奇葩故障 哎 不说了研究去了

网友:
这种故意障有图   还能修出来  没图跑线都跑死

网友:
这个好像不能拆掉吧   F2A55有一批是开机就断电 然后就触发不起来,,,换了IO还是一样,也是这个三极管 这个地方的问题。。。

网友:
不错,非常值得推荐的分享

网友:
真的好奇这个Q17是做什么用的?那个大神指点一下。

网友:
PSON本来是5V 拉低1.1v导致自动上电?

网友:
开机断电触发不了是VIN信号电压侦测出问题了

网友:
如果不看,我还以为是BIOS出现了问题,这个IT-AVCC是什么电压?

网友:
技嘉不错,有图纸好啊。

网友:
这个好像不能拆掉吧

网友:
这机器有点像富士通LH532 这个通病故障,都是电源比较小Q管问题导致自动开机关机. LH532更绝直接一分钟后断电, 一样是Q57东东坏了

网友:
这个管子造成你开关电压不正常了

网友:
开关电压不正常,就自动开机关机了

网友:
开关电压不正常了,当然自动开机,自动掉电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个保护开关吧

网友:
嗯,Q17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