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MA78不跑码,并教下大家传说中的压桥大法

楼主(2016-06-20):
技嘉MA78不跑码,测各电压都OK,为了节省时间,直接压桥,跑码了,大家看图就知道怎么做了
技嘉

网友:
老板 够暴力的 比BGA还有效呢

网友:
估计好板子也压坏了

网友:
就算双倍铜也可能给压坏啊

网友:
不压坏的话又怎样让客户换板呢?呵呵

网友:
压力成功了跑马就上bga是不是嘻嘻

网友:
压板只是判断故障 还是要上BGA的

网友:
这节奏是站起来猛压??不怕把所有的锡球直接压扁了???????

网友:
就不怕一大力桥碎了

网友:
是不是这款板爱坏北桥?

网友:
我一般用二指弹去压。然后去上bga把可以收款啦

网友:
技嘉这款主板 不跑码大部分都是北桥虚焊一起,回焊北桥基本OK,但保证不了多长时间,最好是重新植球焊上,或更换颗新料

网友:
啊啊啊啊 泰山压顶不弯腰

网友:
应该是北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