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g31mel R:G2 反复跑E0 全板电压正常

楼主(2016-06-20):
求助:MS-g31mel R:G2  反复跑E0 全板电压正常,PCI B16脚有3.3V-0-3.3 跳变 插诊断卡 复位灯一闪一灭 ,之前是南桥坏,我换了南桥之后可以正常亮机但USB不能用,然后我插显卡上去,原来显卡12V短路了,一下主板就掉电,再开就不跑码,测电压都正常,我又换个南桥上去就跑E0,跑3下E0就重启又跑E0,反复这样,我不会修主板,请大家我帮看下。是哪里坏啊。。

网友A:
跑E0应该是系统总线问题,BIOS问题也有。七彩虹的主板系统总线修得 比较多的是过孔不良断线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跑E0应该是系统总线问题,BIOS问题也有。七彩虹的主板系统总线修得 比较多的是过孔不良断线的

BIOS刷过,一样的,就插一张12V短路的显卡上去,主板就断电了,再卡就不跑码了,然后我就换南桥换了之后就跑E0了,帮我分析下,我又定了南桥换上去看看。

网友:
CPU芯片坏了把 你P4短路

网友:
内存槽的条件量了吗

网友:
查内存插槽的SPD供电和系统管理总线电压,说不定是你南桥没做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