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H61MX 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6-06-20):
富士康H61MX 不触发维修:
1、上电测待机没有,触发排针无高电平,测对地值70多。
2、没发现有1117或者有1084的管子,查图纸发现为AME8805管子由5VSB转3.3VSB
3、用手触摸发烫(因为触发排针对地值偏低)
4、拆了此IC,测量焊点3脚的对地值还是对地短路。
5、触摸其他元件都不发烫,有点晕,所到之处非常多,不知先拆哪一个。
6、那就先拆网卡吧(可能是人品不好,易遭雷劈),再次测量,对地值正常。
7、装家伙,顺利显示。
打字很辛苦,对你有帮助请给加点分吧

主板 H61MX.rar

网友:
修台板最喜欢修这类案例,当然桥坏了就惨了

网友:
现在很少雷击坏板子的吧了

网友A:
每次打雷天气第二天早维修都有生意的嘻嘻

网友:
一般都是网卡坏,拆网卡还是一样估计就要麻烦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每次打雷天气第二天早维修都有生意的嘻嘻

是啊记得以前在杭州的时候,只要打雷下雨晚上早点睡觉,明天肯定有机器修,要不就是周末拿来,现在想想以前的日子真不错

网友:
你的意思是   待机3.3给网卡供电?

网友:
真的跟网卡有关系哈

网友:
最近下雨打雷  拆了网卡不行就是南桥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是啊记得以前在杭州的时候,只要打雷下雨晚上早点睡觉,明天肯定有机器修,要不就是周末拿来,现在想想以 ...

版主现在哪里营生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版主现在哪里营生啊

现在饭都没得吃,在江西上班。。。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饭都没得吃,在江西上班。。。

我也是江西的,加个QQ

网友:
很少雷击坏板子的吧了

网友:
3vsb 有接网卡 IO等的吧,楼主威武

网友:
这个好修啊。。。。。钱来了

网友:
被雷批了是吧

网友D:
这个好搞,一下就能找到问题
yanggonglei
关键是不发烫的元件坏
详情

网友:
后继有短路

网友:
碰到这种情况,我一般都是先拆网卡看看

网友:
雷劈网卡否,关键还是看人品。呵呵,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好搞,一下就能找到问题
关键是不发烫的元件坏

网友:
电脑怕雷劈,我们搞维修的就喜欢打雷了 呵呵

网友:
夏天是拆网卡的好季节,呵呵

网友:
现在我这都换成光纤了。雷劈的也很少很少了

网友:
不触发还是很好修的

网友:
雷击坏不是大多有个穿的地方在网卡IC那里的吗?

网友:
网卡击穿 短路了

网友:
现在打雷坏板比较少了

网友:
待机3.3v,也有可能桥坏

网友:
网卡短路拉低3vsb..打雷过后经常遇到

网友:
光纤时代。。。打雷也就换换电源。。

网友:
雷雨季节马上来了 大家生意都会好点

网友:
灵感来了挡都挡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