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3L请教各位师傅一个问题 进来帮帮忙

楼主(2016-06-20):
今天修了一个华版号K43L 5.0的板,待机偏高摸到 是读卡器芯片有点温温的  拆掉后能上点亮机,
  但是问题是没次触发后会掉电4次,第4次上电才会亮机,请教给位师傅,这个是还有其他问题还是 因为没装读卡器芯片有关啊,

补充内容 (2016-6-22 11:10):
故障已解决,谢谢大家   主要是误认为是读卡器芯片,原来是usb3.0芯片,不能拆,装上就好了

网友:
不好说,如果只是动了这个芯片的 话,那就先补上再说

网友:
应该是BIOS 的问题

网友:
不排除是BIOS的问题,也有其他芯片是坏的可能

网友:
你把坏的读卡器芯片装上没有?有的不装就不行

网友A:
那个不是读卡器,是USB3.0芯片

网友:
换一个芯片看看

网友:
BIOS问题  有修过

网友:
刷BIOS试一下

网友:
兄弟你拆的是 USB 3.0芯片 拆掉3.0芯片就会掉电四次才亮 属于正常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那个不是读卡器,是USB3.0芯片

我仔细看了下 确实是USB3.0芯片,这个师傅 你是修过吗?是不是要换 一个

网友:
usb3.0的bios程序可能坏了

网友:
刷下 USB 芯片程序

网友:
楼主厉害,USB3.0芯片看成是读卡器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仔细看了下 确实是USB3.0芯片,这个师傅 你是修过吗?是不是要换 一个

你进BIOS把所有USB关了,如果不再4次重启,那就得补上芯片;如果还是要重启,那就刷BIOS。

网友:
先把芯片补上试试,反正USB你也得修起来不是?补上不行的话再刷下BIOS试试

网友:
对的,是USB 3.0程序出问题了,换一个就好了,我遇到过。

网友:
直接把3.0 改成2.0  不就可以了

网友:
不排除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把芯片补上试试

网友:
是usb 3.o 码片问题

网友:
我以前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订个芯片吧

网友:
有可能是bios问题

网友:
直接断开好了

网友:
应该是有关系的,先装上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