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体积怎么识别?

楼主(2016-06-20):
最近修了几块H61主板,都是不出CPU供电,RT8859的电源管理,说是通病,220K的小芝麻电阻坏了,想要买,但是这种小电阻的体积要跟商家说是多大的啊?哪们大侠懂?请赐教!!!谢。
cpu
cpu供电
通病

网友:
哥, 体积是 0402的

网友:
拆料板啊 或者用分压公式计算

网友:
他们好像说49脚 50脚可以换100K的吧,100k的很多

网友:
最小的是0402的 稍微大一点的 是0806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