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 T621 显示不完全 有3分之一是黑的,屏换过

楼主(2016-06-20):
海尔的 T621集成的机子 说是拿来换屏,换上之后显示好像是14正屏的样子 有三分之1是黑的但显示的是全部桌面就像是正屏的显示但这是14.1的屏 求助下。CPU 内存都换过屏也换过 排线也换过,求大神赐教

网友A:
码片不对吧,你找个原装屏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码片不对吧,你找个原装屏看看

换了码片的 也不行 把他原机的码片也换过去了

网友:
如果有区分高分屏跟低分屏的话,确定是主板问题,就去查下屏接口数据应该有所发现

网友:
屏线坏了

网友:
前几天换了一个海尔的屏  装上有背光无显示 自己的屏就显示正常 后来发现主板屏线借口有接触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