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激光3030打印效果淡修到想放弃时最后换两颗电容搞定。

楼主(2016-06-20):
挺老的一款惠普3030激光打印机,同行拿过来的说是打印效果很淡换了硒鼓还不行。看到这么老的机真不想搞了,查看打印的效果如图不用说了先清洁激光头,清洁无果还是一样,拆开定影器没发现有什么问提,这个效果也不像是定影器的问题呀。还是激光头多一点,那就换呗某宝淘了一个回来装上去还是一样,难道是引擎板挂了于是又订了一块引擎板装上去还是一样,到此不想修了,在搞就没钱捞了。会不会是电源板有问题导致供电不足从而导致高压产生有问题呢?拆开看看,拆开电源板发现电源板下面的绝缘垫黑乎乎的,不用说了,肯定是经常擦火花了!!!黑的部分刚好是升压部分,想到过以前修过电容有问题导致打印很淡的,那就从有问题的地方的电容入手吧,拆掉两颗和升压部分连接的量了一下果然有问题,在废板上找到了两颗35V 330微法替换了原来35V 47微法的,装好试机,心情激动呀。搞定了!!!!!

网友:
忘记上图了,下面补上

网友:
谢谢分享又学了一招

网友:
修机器最好有个负载仪,可以测功率。能快速检测出问题

网友:
有没电源图实物图

网友:
电压不够,直接换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