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S300N。不触发

楼主(2016-06-20):
   今天接了个老本本。方正的机器。故障为有时触发有时不触发。客服说开不起机的时候把充电头子多插几下就能开机。 试了试。还是开不起机。发现不触发的时候是有待机的。觉得和电源头子无关。测量3.5V正常。EC这边供电。复位都出了。晶振也起振了。《 没用示波器打,就用万用笔测量了下;。没用波波器。  想找个BIOS刷下。哪位有 麻烦传一个 谢谢  版号是:37gm31000—CO

网友A:
先换个EC试一下看看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493105-1-1.html这有一个,可以试试看,不通电,你要先判断BIOS是否参与触发,不参与触发刷BIOS也没用

网友:
老板bios坏的不多   ec到桥的pwrbtn  rtc电路这些都是必查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个EC试一下看看

Ec是大芯片的。没有那种

网友:
这个与BIOS没有啥关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