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plus 摄像头黑

楼主(2016-06-20):
iphone6plus 摄像头打开  黑的, 前后都是黑的,什么问题

网友A:
就这样啊,换板吧,什么都不测就这样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这样啊,换板吧,什么都不测就这样问

我不懂,求教

网友B:
找点资料参考吧。

网友C:
测座子阻值,再查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测座子阻值,再查供电。。

2.85v\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找点资料参考吧。

不敢动手

网友D:
查2.85v有没有,没有就换2.85V转换芯片或则直接飞线借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查2.85v有没有,没有就换2.85V转换芯片或则直接飞线借电。

借电了也不行

网友:
现在又有一个一样现象的,

网友(2016-07-20):
论坛有高手解答 多搜搜

网友:
先某宝换摄像头 再说

网友:
这种板子跟N61板子差不多,建议如果有2v85后优先考虑LED闪光灯芯片

网友:
这种板子跟N61差不多如有2V85建议优先考虑更换LED闪关灯芯片

网友:
测座子供电 ,和 各脚阻值看是否正常,正常的话就换个摄像头,不正常再往上查 ,可能涉及到 CPU, LED闪光芯片,注意测量总线上的阻值和 电压

网友:
2.85没有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