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一台6SP客户摔过,开电电流在一会50一会20,来回跳

楼主(2016-06-20):
一台6SP客户摔过,开电电流在一会50一会20,来回跳,接电流好像有一点点小电流10MA

网友:
摔过的容易虚焊   试着按压各大芯片看看   主要是电源芯片

网友:
测各路供电有无明显短路。PMU做一下

网友:
谢谢,明天动动看看

网友A:
我也有一台,不过是80MA左右抖动,不知道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台,不过是80MA左右抖动,不知道什么问题

80毫安抖动的话 ,CPU坏了

网友:
楼主可以试试联机看报错

网友:
说明CPU都还没工作 查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