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 型号:a1398 板号:820-3332-A破开机密码

楼主(2016-06-20):
苹果 型号:a1398 板号:820-3332-A mac book破开机密码
刷bios

型号:a1398
板号:820-3332-A

网友A:
大神,能说说怎么用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能说说怎么用吗

刷bios
、、、、、、、、、、、、、、、

网友:
是个什么东东。。。。。

网友B:
苹果的BIOS  把序列号修改后,就在苹果的服务器上面找不到这台电脑,也就无法被锁定了

网友:
没有过程,只有结果,我们也是干瞪眼

网友:
现在别人解这个就是在原来的BIOS上修改的,,你刷了这个机就会有别的问题出来了

网友:
不需要合成BIOS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苹果的BIOS  把序列号修改后,就在苹果的服务器上面找不到这台电脑,也就无法被锁定了

这种ID锁定,刷BIOS能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ID锁定,刷BIOS能好??????????

刷BIOS 不安全,直接解BIOS 最好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苹果的BIOS  把序列号修改后,就在苹果的服务器上面找不到这台电脑,也就无法被锁定了

用什么软件可以修改序列号??

网友:
刷bios就好

网友:
几几年的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什么软件可以修改序列号??

我们是用winhex自己去改, 而且用原机的BIOS 解密 不会出现ME和桥不匹配 风扇狂转等一系列奇葩故障

网友:
是直接刷就行不需要改什麽東西的?

网友:
昨天有台也是解得刷BIOSOK 了 可是进到系统就提示我60分钟 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苹果的BIOS  把序列号修改后,就在苹果的服务器上面找不到这台电脑,也就无法被锁定了

你的意思是,不用刷BIOS,改序列号就可以么,下次验证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