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原来是200V330UF,拟用560UF替换,均压电阻应该如保改?

楼主(2016-06-20):
一ATX电源原来是200V330UF鼓包,原均压电阻为150K,拟用560UF长城拆机电容替换,均压电阻应该如改(查原来长城电源是860K的贴片电阻)?是不是也应该找860K的?这东西如何计算的?谢谢了

网友:
你把两个电容同时换掉,均压电阻不用换,就这么简单。

网友:
均压电阻不用换..........

网友:
道理上不用更换,但最好通电分别测一下二个大电容的电压,如电压正常相差不过10V,就可以,还有一个就是看电源是否用了很久,时间久了鼓起也算正常,但看起不是用很久,稳妥点可分别并上二只100K~200K的电阻,再测二只电容的电压就行

网友A:
两只大电容上的电压要求电压一致,超过10V以上为不正常,说明其中一只电容有少量失容,时间久了,易损坏,均压电阻首先损坏,均压电阻最好是用2W100K-820K的。

网友:
这两个均压电阻没有严格要求的,可以不改。

网友:
直接换,电阻不用改

网友:
电阻和电容没有关系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两只大电容上的电压要求电压一致,超过10V以上为不正常,说明其中一只电容有少量失容,时间久了,易损坏, ...

均压电阻 好像都是150K 以上的 比较多
按见过的 杂牌的用的 1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均压电阻 好像都是150K 以上的 比较多
按见过的 杂牌的用的 1M的

选用100~150K的大功率电阻,二只电阻相差或可能是1~3K,如果选用1M或600K左右的电阻,二只电阻相差可能会是10K~20K左右的阻值,误差较大的话,分到大电容上的电压可能会超过10V的相差,从而影响到主开关管上,杂牌的当然没所谓,快点坏了换新最好

网友:
电容控制工作时的电流足够稳定,以保证满载时功率可以稍稍偏大,电阻控制电压大小,总功率勉强达标就行

网友:
这个又无所谓的

网友:
分压电阻只要两个阻值一样大点小点无所谓,它的只要作用是均值分压其次还是对电容放电!不要也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