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河田传奇ATX-S410不启动求助

楼主(2016-06-20):
金河田传奇ATX-S410,插电源有待机电压紫5V和绿5V,短接绿线,电源风机慢转2秒就停,查了二极管三极管电容电阻基本上都没短路,这电源采用SG6105D单芯片,也换过还是一样,小弟是业余爱好的想学习学习,请大师们指点一二,先谢啦。

网友:
风扇转下 就停说明 进入保护状态  重点查MOS管有无击穿  有没有烧毁的地方 反馈正不正常

网友:
楼主重点关注各路输出电容及整流管.....

网友:
电源保护了,我习惯先检查电容。

网友:
输出电容基本都换过了,MOS管也都换过还是一样,

网友:
如果真想修好,可能要花好多时间,这个论坛就有SG6105D芯片的维修帖子,找一下就有!也有芯片各脚的电压值,你可以先测一下短接前后6105D的各脚电压并发上来,自会有人帮你分析

网友A:
这是我的电源SG6105DZ芯片的待机电压,好像11脚12脚电压不对,是哪里问题吗?

网友:
把保护隔离断掉试试

网友:
你好保护隔离是哪一脚

网友A:
这个二极管阻值90,对换表笔也是90,换了二极管还是一样,待机负极电压5V,正极这头没电压,不知哪里短路请大师指点,SG6105DZ芯片已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二极管阻值90,对换表笔也是90,换了二极管还是一样,待机负极电压5V,正极这头没电压,不知哪里短路请 ...

电源保护 最难修了
问题太多  过功率  过压 欠压 过流保护
得12v 3.3v 5v -12v 几路 哪路 欠压 过压 引起的
要是有示波器 估计会查保护直观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是我的电源SG6105DZ芯片的待机电压,好像11脚12脚电压不对,是哪里问题吗?

待机脚位电压基本正常,只能短时短接绿地,快速测量各脚的电压作对比